求助:恒压供水系统的控制

楼主(2002-10-31):
我想将恒压供水系统略作改动应用在恒压输送系统中 初步改动有1.恒压输送压力可在运行时自由设定2.若无输出时,系统控制电机停机,有输出时电机自动起动 请教各位大虾上面两种功能在现有的恒压供水系统中能否实现,若将电机该为直流电机又需要怎样的控制系统

网友A:
我用过,一拖二,自编PLC程序。可以,但介质的特性得了解。

网友B:
直接在变频器上设参数即可。

网友C:
您可以与我E-mail或电话联系,0755-83948491,我姓洪 能帮你忙的。最好做PID调节,很好实现。

网友D:
若用变频器,完全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不过在外面的加一点小电路,这样才能实现任意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