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C求助

楼主(2002-11-01):
请教各位,我已经绑定好列表,并且建立了ODBC连接,但是运行时提示为找不到有效的数据源和驱动程序,这是为什么?

网友A:
1.您在ODBC中的数据源的中选定的数据库名(包括存放路径)不正确; 2.使用连接函数时参数输入不正确;

楼主:
楼上那位老兄是对的,但在安装INTOUCH时也应考虑安装对应的数据库驱动程序.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