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谢谢各位高手!!!!!!!!!

楼主(2002-11-01):
首先谢谢胡同先生和吴志扬先生给我的回复与帮助,谢谢两位。 麻烦两位给我详细的讲讲将传统仪表挂在现场总线上的方法, 或者麻烦两位告诉我哪儿可以找到或下载相关的资料。再次谢谢两位!!!!

网友A:
轻舞飞扬同志: 如果你是一个系统集成人员,建议你使用外挂串行网关的方式将传统设备连接到现场总线。 如果你是一个产品开发人员,你就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从底层开发,也可以利用现成的嵌入式模块,这要视你的时间和水平来决定。 工控网上有家叫HMS公司生产的ANYBUS现场总线接口产品系列不知你看了没有?他们的网关产品我用过,你可以去看一下,相信会有帮助。 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