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2-11-01):
吴老师,看到你的信了,我想知道AI 和PI模块是装在哪里?是在操作室吗?还是在室外。

楼主:
模块是怎么到服务器的,中间需要些什么设备。

楼主:
要上LONWORK现场总线,需要些什么设备呢? 给我发EMAIL好吗

楼主:
吴老师,你好,收到了你的EMAIL,谢谢你对我提出问题的解答,这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个初步的了解。但我还有几点疑问: 1.是不是根据装置里采集点的数目,来确定在每个装置里配备几个AI和PI模块? 2.在每个装置里都要装一个控制柜吗?控制柜里只放AI和PI模块吗? 3.从AI和PI出来的信号是什么类型的信号?通过双绞线传输,我想应该是数字信号吧,对吗? 4.现场具体的线是怎么布的?如果每个模块出来一根双绞线,那么布线是不是很多啊,现场每一个模块都要铺到服务器的双绞线。 5.如果每个模块都通过一根双绞线到服务器,那么服务器端通过什么设备接收这么多双绞线来的信号? 6.服务器里装的软件是和LONWORK总线配套的产品吗? 另外,我还想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方案:(这个我在上一封EMAIL中提到了,但我想你可能没收到这封EMAIL。) 1.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所需要的设备(从现场到服务器端):厂家,数量,价格,最好有该设备的资料对这个问题有了个初步的了解。 2.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我发了同样内容的EMAIL给你) 请发EMAIL和我联系好吗?谢谢!

楼主:
我对控制柜还是不是非常的明白,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放到里面,好象不太实际吧。现场到模块的电缆最大长度是多少?

楼主:
对采集的现场数据的准确性要求很高,不知可否满足?

楼主:
关于控制柜,我是说因为仪表是分散的,所以采集仪表信号的模块也是分散的,所以把分散的采集模块放到一个控制柜里,那么这个控制柜应该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