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PROFIBUS从站开发

楼主(2002-11-01):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DP从站要怎么才能得到主站发来的参数报文

网友A(2002-06-10):
当你从如STEP 7等组态软件给你的从站组态时, STEP 7 就会向从站发参数报文了。

楼主:
这样啊,我想再问一下,step 7是不是能够控制在什么时间发参数报文了?

网友B:
Step 7不能决定DP报文的发送,它只能修改DP cycle,即DP主站对从站的轮询周期。一般情况下,在网络从站数量一定的情况下,Step7会自动计算出constant DP cycle和minimal cycle, 当然你也可以手动修改,注意:手动值必须大于计算出来的minimal值。建议采用标准计算的cycle值,除非你知道DP网络计算公式,并经过计算得到安全的cycle值。 当然step7中提供了一些SFB/SFC用于控制DP通讯,但基本上是以诊断为主,包括通过DP的数据通讯。

网友:
具体遇到什么问题,能详细点吗?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dpc31做了个从站,硬件上是没有问题的了,已经能检测到波特率了,可就是不能收到报文。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dpc31做了个从站,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了,波特率也能检测到,但就是收不到参数报文

网友:
那你得查关于PROFIBUS的国际标准了。

楼主:
请问,到那有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请问,在那有这方面资料下载?

网友A:
板子中断好使吗?中断服务程序中有关于PRM报文的处理内容吗?

楼主(2002-07-13):
不太好用,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断总有点问题

网友:
请问xiaoqi在哪里可以得到profibus-dp的协议 比如DIN E 19245 part3 谢谢

网友C(2002-10-31):
我用vb作了个接受程序,打包以后太大了,不知道该怎么发到网上去 有6兆多。你也可做个监听程序,看看到底主站在干嘛,然后你在根据 请求桢应答就行了。 有一点需注意,做的应答程序要求一定的时间,一桢数据中每个字符 间的发送间隔不能太大,否则认为数据错误。大概间隔小于400微秒( 9600bps)

楼主:
十分感谢m的回复,不过十分可惜,因为我现在已经毕业了,没有硬件做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