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cp5611与IFIX通讯求救

楼主(2002-11-02):
通过IFIX组态软件连接cp5611--s7-315-2dp,cp5611的诊断程序可以检测到plc的dp口地址,但IFIX就是读不到plc的数据,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忙,我急得牙都疼了!

网友A(2005-11-02):
同感啊,知音啊。s7 comL设置问题吧。我也没有搞出来呢。谁搞出来互相通气吧。建议你试试激情如火的那个demo我的邮箱wangsiaoqiang@163.com,联系啊。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请问通过什么与IFIX相连 是OPC吗?

网友C:
用OPC连接

网友D:
SIMATIC NET 的版本不同,设置也不同QQ7952856

网友E:
应该是可以得,你用S7协议可以做到,我这样做过,跟你配置是一样的,我是GOOD!

网友F:
低版本的SIMATIC NET 在NT系统中比较简单,用COML生成网络配置文件,设置PG/PC接口时指向这个二进制文件即可.WIN2000系统建议用高版本的SIMATIC NET ,PC Station配置正确,就可以和iFIX通讯.用OPC进行通讯也是一种好办法.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是利用STEP 7 生成的网络配置.XDB文件,也可以和iFIX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