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5对弯管流量计的控制

楼主(2002-11-02):
各位工控行业的同仁,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要用plc的AI模块采集弯管流量计的流量。根据常规的流量开方和温压补偿算法,读出的瞬时流量很不准确。这里想问一下各位同仁有没有弯管流量计的公式算法以及补偿公式。这里谢过了 zf_zhong@263.sina.com

网友A:
你情况都说不清楚,叫别人怎么帮你?比如什么介质?

楼主:
流量是蒸汽,多谢指教

网友A:
蒸汽的补偿是不能按照普通的温压补偿公式计算的,因为它不符合理想气体状态方程(除非工况变动很小),一般要按照实际温压对照表,查表中数据计算. 以上是一家之言,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