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内电池放电的结果?

楼主(2002-11-02):
三菱plc fx2n被加密,如果我把其内部的一块锂电池放电,会有什么后果?密码会解除么?内部原有的程序会丢失么?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锂电池不能放电的,否则要坏掉的。可以将锂电池断开,然后将插座放电。现在PLC的程序都存在EEPROM上的,不怕断电。

网友B:
密码不会被解除,但是所有停电保持的数据可能被清除。

网友C:
找我为您远程解密,但收费

网友D(2005-09-07):
你如果不要原来的程序,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或者重新做个程序把它盖住.

网友E:
liu弟说的好

网友F:
内部原有的程序会丢失!!!

网友G:
把电池取下来至少一天以上,PLC内的程序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