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中如何读INTOUCH的TAG值

楼主(2002-11-02):
请教VB中如何读INTOUCH的TAG值?

网友A:
可以,用intouch 提供的kit (idea)即可!

网友B:
使用简单的DDE方式就可以实现读写TAG点的功能,详细的说明可以和我email联系。

楼主:
feifei: 你好! 我的E_mail:cjcsg@sohu.com,请您赐教。 谢谢!

网友C:
VB中的Label或Text等控件有相关的属性, 如Topic 和Item, 只要设置成你的 View 和 Tagname 等即可。

网友A:
这只普通的DDE方式,速度太慢了!点一多就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