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数据部分刷新,为什么?

楼主(2002-11-02):
Intouch出现数据部分刷新,以前解决的方法是将DDE机制改为Suitelink机制。本次项目中DDeServer是用delphi编写(DDeServer程序正常),数据量为800点左右,Intouch却刷新部分数据。请问解决的方法?

网友A:
如用fastdde可能会好一些!我有!30000个点都没这个问题!

楼主:
请问fastdde与dde机制的区别,我的DDeServer是自己写的,如何使用fastdde的连接。我的EM: ikeone@21cn.com

网友A:
也可以采用OPC呀!大多数的组态软件提供标准的OPC接口,就是说只要写一个Driver Server ,就用在很多的组态软件中! 在如下的网址中提供完整的演示程序和文档下载!能用于VB/VC /delphi /cb 等不同的环境中!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有兴趣可以来交流交流!

楼主:
deng_lp,可不可以将相关的资料传给我,我很急。我的EM: ikeone@21cn.com

网友B:
如可能, 将你的数据刷新率降低一点再观察一下.

网友A:
这不关关是数据刷新问题!还有编程的方式问题! DDE 的传输速度不快,FastDDE 就有这方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