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数据库与关系型数据库存取数据

楼主(2002-11-02):
版主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假设我的监控层软件是WINCC5.0,要实现底层控制网络和上层信息网络(假定为以太网)的信息互享,实时数据库怎样选?它一般装在哪里?实时数据库如何通过ODBC或DDE实现与信息网络中的大型关系型数据库存取数据? 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

网友A:
WINCC5.0的数据库系统就是关系数据库sysbase 的系统

楼主:
zhchtao323,非常感谢你啊。 我原先也看过知道WINCC5.0的数据库系统就是关系数据库sysbase AnyWhere.但由于没具体做过,而且我手头只有WINCC的DEMO版软件, 好象我没看到怎么来找到那个数据库以便看到数据表。 非常感谢您能再次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