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与上位组态软件wincc之间的通讯

楼主(2002-11-03):
西门子step7与上位机组态软件wincc之间的通讯启动不起来,望各位大哥帮忙。 谢谢!!!

网友A:
请说详细一点,怎么通讯不起来了

网友B:
1、如PC/PG界面无误的话可在STEP7中的MPI中设置连接MPI即可通讯。 2、如是PC/PG界面设置的问题,检查WINCC的界面。

网友C: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实现通讯,请说明你所采用的是哪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