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DELPHI或vb或vc如何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PLC 通讯?

楼主(2002-11-03):
用DELPHI或vb或 vc如何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与可编程控制器PLC 通讯?从而实现工业控制计算机控制电机等外设,并取得控制系统的数据 如:传感器 等.      现在做课题,写论文只好请教各位高手啦。

网友A(2002-02-10):
有深度,我也想问 不知道有人做出来过吗? 这样岂不是将组态软件,自己设计了吗!

楼主(2002-04-15):
write porgram on both PLC & host sides.

网友B:
工控机简单,plc复杂些,不过也可以

楼主:
从编程的原理角度分析,问题可以得到细化:首先,PLC一般是通过计算机上的com端口和计算机相连的,从这个地方作为出发点,在VB,VC++中有许多控件或函数可以实现与COM端口的通信,如:mscom控件,createfile(...)函数等,在这些上位程序中遵守PLC通信协议的规则来构造数据流,通过以上接口发送,即可实现与plc的通信。

楼主:
其实大公司的系统都提供相应的控件或函数直接用现场总线和工业以太网从PLC中采集数据,做起来很简单。底层通讯完全不用自己做。

楼主:
可以使用西门子WinAC(软PLC和插槽PLC),WinAC提供现成的ActiveX控件,可以直接与VB,VC,PB等连接,不用编通讯程序。

网友C(2002-05-20):
不通过串口,从网卡上读取数据应该怎么办? 用socket行吗?

楼主(2002-10-27):
我这也有相似的问题,我们要求是利用c++builder 进行编程,做一个plc的I/O驱动,同时要求plc和上位机之间可以通信。

网友D:
我做个过多套系统,都是自己用VB 和VC做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E:
对于不同厂家的PLC有不同的通讯协议,因此首先要取得PLC厂家或代理的技术支持,得到通讯协议。上位机程序完全可以用VB等实现,如mscomm控件,我用过mistubish的PLC。对于通讯方面,不需要对PLC进行编程,上位机可直接读写PLC的软继电器或I/O.

网友F:
是和所用的PLC和协议有关系的。用什么语言开发无所谓的。

网友G(2008-05-09):
编程序啊,用程序来实现你要的那些功能

网友H:
做这个和PLC的通讯协议有关和编程开发环境无关。只要了解PLC协议,不了解也可以使用控件或DLL来实现关键是了解项目的工艺。

我的工控淘宝店:龙帅工作室 http://shop34821629.taobao.com
工控电气设计、工控软件开发
欧姆龙、三菱FX、西门子S7-200、施耐德modbusPC与PLC通讯串口DLL支持VB、VC、Delphi等开发环境。
Email:chinawanglong@163.com wjun7610@yahoo.com.cn QQ:157610979

网友I:
楼上说的对,主要是通讯协议

网友J:
1。串行通讯,有会话协议,如OMRON的PLC可用此方式;

2.有的用OPC协义的。

3。少数用DDE协议的;

网友K(2018-11-15):
正在用delphi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