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打印趋势图

楼主(2002-11-03):
由于ifix在运行时要隐去菜单,所以要实现历史趋势图的打印只能 通过按钮编写代码来实现对屏幕的打印! 请教各位豪杰如何编写代码?谁有现成的脚本?我用创建一个对象的方法 老是实现不了,原因就是当前画面如何赋给定义的对象变量?现在甲方和我 急了,请各位大虾帮忙!!!!!!! 以下是我的错误代码: Dim Pic As Object Set Pic = createobject()--------------这句不会写!? Open "lpt1:" For Output As #11 Print #11, Pic Close #11 谢谢!

网友A:
ifix中有所有打印程序的原码就是菜单上的(菜单上的和工具栏的代码好象都有,很全) 自己找一下,我就不说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