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7 300的i/o server

楼主(2002-11-03):
有问题请高手帮忙,情况如下 我们上位机是intouch 7.0 ,下位机是s7 300,i/o server 是用的wonderware 公司提供的senens Smatic net s7 我想问的是,我们选用这一server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在intouch中item name 该怎么写,好象帮助文件中所示例的跟我们在下位机中编程的变量有所不同,请教该如何设置 帮助中是这样的 Data Format Item/Point Suffix Data Type Range Bit Ox.y Discrete0 or 1 但是我们在下位机中编程用的变量是Qx.y , Mx.y

网友A:
请参考在线帮助. 查询"Item Name"

网友B:
用下位机中的变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