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中activex的使用求助

楼主(2002-11-04):
可否有那位大虾点拨一下INTOUCH 7.0 中activex控件的一些用法。 谢谢!!

网友A(2002-09-10):
you can find the soultion from user guide or training material.

网友B:
您使用的是DEMO版还是正式授权版?

网友C:
必须是正式版

网友D(2002-11-03):
大多数activeX控件都有在线帮助, 你可以参考

网友E:
WWZSL : 能不能找到以下加密狗驱动程序希望发送过来 正面KEY:SDC00926 AND 990820DW 反面FCC ID:IVZXPRO1188 我的E—MAIL:XINYOYO@21CN.COM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