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ifix的dde驱动程序??

楼主(2002-11-04):
如何启动ifix的dde驱动程序?? 为什么我的不能用,一点击就报ddedidw.exe找不到??

网友A:
把IFIX完全安装一次试试吧!

网友B:
这是什么文件 dde驱动应该是:ddeclnt.exe

网友C:
应该是DMDDE,在DYNAMICS\找到单独运行或加载到TASK中

网友D:
DDE驱动程序需要安装,如果没有IFIX的,就用FIX的DDE驱动也可以,它和别的IO DRIVER一样,只是不可组态。dmdde是将ifix作为服务器,ddeclnt是将ifix作为客户端。

网友B:
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想用dde访问外面的数据首先要在SCU中加上dde驱动运行起来就是ddeclnt这个程序了 如果你想让别的程序访问你的ifix数据那么你就要先把dmdde给启动了 ok

网友E:
在IFIX安装正确的情况下,在SCU的任务配置栏中加上DMDDE.EXE 和 DDECLNT.EXE这两项任务,再在SCANDN组态中I/O驱动器中添加上DDEDRIVER,这样就行了.

楼主:
为什么我在使用dde往vb传数据时,数据总是被四舍五入!!!??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