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高手!!!急切!

楼主(2002-11-04):
step7应用中符号表的定义中出现莫名的变量,还有就是已有变量会被自动复制,整个变量表不能编辑,出现诸如该程序正在被占用,或WINDOWS系统日志错误!总之整个变量表是乱七八糟!俺的程序全完了!请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兄弟都搞了好几天了,快疯掉!!!是不是西门子的软件问题!!!!!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病毒?有备份吗?(一般在每次做完一个功能后都应该做一次备份)。如有,先找个干净机器,恢复后继续干,破机器就别管了。

网友B:
换台计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