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2-11-04):
传统的一表示不能挂在现场总线上的, 请问有没有把传统仪表挂在现场总线上的元件???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增加相应接口,我们可以帮助您完成。

网友A:
可以通过串行网关的方式实现,只要你的仪表有232,422或者485通讯口就可以实现。 另外,请注意错别字,偶的眼里揉不得沙子。。。

楼主:
谢谢两位高手的指点,由于我刚接触 这个领域,了解的东西不多。麻烦两位 高手详细的给我讲讲。或者,告诉我 哪儿可以找到或这下载相关的资料。 谢谢两位!!!!!!!

网友B:
在《FF总线仪表圆卡》贴子中有将传统仪表升级为FF仪表的圆卡介绍, 在北京华控公司 http://www.huakong.com.cn/ 有HART圆卡介绍。

网友B:
将传统仪表转化为总线仪表后,在通过相应的接口设备连至总线

网友C:
对于profibus,你可以使用智能从站采集数据,再挂到总线上

网友A: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这样的事 给以前只有485接口的东西做各种总线接口 有什么问题或是想法也可以大家交流一下啊:) yuanfang_dnd@yahoo.com.cn http://xfspace.y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