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看profibus波形

楼主(2002-11-04):
不知道那位清楚如何用示波器观察profibus上的的波形? 我接到3脚,但是5脚没接地,看到的波形的干扰太大了.

网友A(2002-06-14):
天啦!您把Profibus当什么了,它发送的可是数字讯号

楼主:
看到你的回复,数字信号也可以在示波器上看到的啊 比如rs-232的信号,我就察看过,难道rs-485就不可以了?

网友B:
管脚3,8 即可.

楼主:
要是接上3,8脚,总线就会发生故障,不能读数了

网友C:
5脚接地不就得了,再不行,你就用3脚和其他的脚随便试 啊

网友B:
3- , 8+

楼主:
地又不是什么地都能接,现在是干扰大,在低速下还行。

楼主:
就是干扰大,是不是要数字示波器才行?

网友D(2002-10-31):
看到的应该示不规矩的波形,接3和8脚就行

网友D:
要听XIAOLIN的

楼主:
没想现在还有人还有人回复这个问题,不过现在我已经毕业了,也没有用过了,不知道谁做做看。不过以前我曾用数字示波器处理后看到的波形基本上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示波器 不过现在一般的数字示波器都可以很正常的看到波形 而且可以清楚的测出其波特率等 信号线挂到3或8 地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