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抉择?

楼主(2002-11-04):
本人近期遇一问题:温控 要求:温度达到50度报警,60度跳闸。 本人方法: 1、用PID。自整定时间好象都比较长; 2、自编软件。使用A/D采集卡。但只能单点控制,不精确。 请教如何实现?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什么意思,是同一个程序要控制许多点吗?若单点控制,用带上下限报警接点的数显仪不就完了,根据你的要求,很明显是诸如轴瓦温度检测之类的简单温控系统,但不知你要的是硬件实现方法,还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