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view32 v6.3的报警丢失问题

楼主(2002-11-05):
我有个工程,具体配置如下: 主干网是美国AB公司的controlnet冗余网络,上面连接了四台PLC5,同时连接了两台计算机作为上位机(zk1,zk2),运行rsview32 v6.3组态软件,操作系统是windows NT4.0(worksation)。当报警信号确实存在,但有时在zk1上位机出现报警提示,但zk2未有任何反应,两台上位机设置完全一样。这情况出现是随机的,没规律性。 以上问题找了多个专家都无法断定问题所在,盼各位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我主要做工控系统,平时也用各类型的PLC及其他工控产品,有一些工程经验,欢迎各位高手发邮件给我,大家切磋切磋,互相提高。

网友A:
少量的报警丢失应该是正常的,IFIX也是这样啊

网友B:
数据采集上是不是有问题,当采集时间太常,而报警信号响应时间短时会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C:
1、报警信号是不是脉宽特别笑的脉冲信号,比如是不是毫秒级的?如果是,那应该属于正常现象 2、两台上位机的扫描时间是否设置相同,如果不一致,那也属于正常现象 否则,就是异常现象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