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都各位

楼主(2002-11-05):
各位: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控制流量的大小,流量计是采用超声波流量计,输出信号为4-20MA,采用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的输入信号也为4-20MA,现要将流量控制在500L/H,我该怎样控制呢?望大家多多指教!还有其它方法没有呢?

网友A:
硬件:单片机系统、plc系统、工控机,三者选一 软件:自编。用常规的pid或模糊控制即可。 你这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B:
想简单就用PLC好了,都是现存的 你在哪的,近的话可以帮助你

楼主:
梁若霜: 你好! 我是准备采用欧姆龙的PLC,采用PID控制,但具体怎么做我不太清楚,你能帮助我吗?比如说用什么作为给定信号?反馈信号用流量计输出的信号可以吗? 以及如何设定你能具体一点告诉我本人将不甚感激!谢谢!谢谢!!!!!!!

网友B:
xhhh:你好 你可采用OMRON的CPM2A系列的,PID控制要通过编程解决,外加一个AD/DA转换模块,你可以找广州亚陆。 其实也有现存的PID控制器,市场上都有买。 或者你用韩国LG的PLC,10个I/O的CPU模块加2路模拟量入1路出的模块2000银子就可以做到。这个我这里就有

楼主:
谢谢!不过这个我知道,我用三菱的PLC加模拟量模块做过,其实我是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没有,市面上买的PID是个什么东西?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网友C: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买一个带PID调节输出的流量显示仪就搞定,只要把设定值设在500,然后按工艺要求设定好PID参数,OK

网友B:
对,我觉的也应该用PID控制器就可以了,要什么你可以多收集点资料做比较

网友D: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才用单回控制器几百元即可搞定,采用PLC的做法是蠢货的做法,不懂的人请不要随便乱发言论,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