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触发电路

楼主(2002-11-05):
我正在维修一块用于可控硅触发电路,没有资料也不知道厂家,好像是采用光电耦合器同步,线性变阻式光电耦合器触发。光电耦合器的型号打磨掉了。现在三相坏了两相。都是变阻式光电耦合器坏了。那位朋友能提供应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哪有买的?

网友A:
请说出光藕的形状及总共有几个脚,我也许能帮你的忙。不过你也不要报太都的希望,我只是在帮忙了。 因为我做过用普通的光藕(TP521)来触发可控硅,我是用来调压的,估计你的那个也是普通的光藕,只是在代用时形状必须相同。 仅供参考

网友B:
以上两位高手似乎都是做过移相触发器的,不知能否告知做移相触发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会碰到什么难点,或者能否提供一份原理图给我学习学习?

楼主:
是6个管脚的,但是它肯定不是普通三极管或可控硅输出的,很象是变电阻输出的,而且使用两个串联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我应该能解决, 但是现在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你能否把他的图纸画下来,然后该我一个传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