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pci-9114dg 差分输入的正确连接

楼主(2002-11-05):
pci-9114dg,差分输入,采集7路两线制电压信号/2路电流信号,直接接入差分输入端,自动循环采集或单路采集,数字量512次求平均最后结果都在真值上方波动无法采到正确的电压值。紧急咨询其原因和pci-9114dg差分输入的正确接线方式或解决方案。急!

网友A:
所有通道都这样吗? 假如你用差分输入的话,建议除了两线信号相应接至+、-端之外,将(-)端同时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