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采集信号50mA交变信号怎样被采集卡采集

楼主(2002-11-05):
电流传感器(测量变频器输出)输出有效值为50mA的交变信号,采集卡接受-10V~+10V的电压(增益2,4,…200),是不是需要串接一个电阻,如果是,阻值多大合适?是不是会影响信号频率?

网友:
并接一个电阻就可以了,阻值我觉得无所谓,只要精度够就没有问题,反正V=I*R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