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上海的OPC行家?

楼主(2002-11-05):
我的OPC客户端只能访问本机的OPC Server, 很急,我想找人现场指导,我的DCOM已经配置好了。 021-62892494-29 卑先生 beiqc@21cn.com

网友A:
你解决了吗?我是用别人的可以实现,自己的就不可以了。解决了告诉我

网友B:
如果你的客户端只能和本地通信,这还是因为DCOM没有配置好的原因。我的经验是首先服务器和客户机的Guest帐户都要打开,不要以 Administrator用户登录,而是另外创建一个帐户,使用那个帐户登录,在Dcomcnfg里对服务对象的访问安全性设为EveryOne,将身份验证设为无,将账户设为交互用户,一切就ok了。关键的地方就是以上 几点。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