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用s7-200测电压的频率(50hz)

楼主(2002-11-05):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过用PLC来测电源的频率。我用的频率变送器输出为4~20mA,对应为45~55Hz。 由于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0~20mA,所以需要先用标准信号源,测得4mA时,AI状态字的值,作为误差。本处假设为(A)。 换算公式为: 当前频率=45+((32000-4mA误差-该模拟量的当前值)*10/32000-4mA误差) 说明: 本处的32000就是20mA时,AI通道状态字=32000。如果要精确,可以用信号源校一下,每个模块都是不一样的,32000是理论值,实际不一定是32000。测好后,将公式中的32000替换为实际值即可。 乘10的目的是:4~20mA的变化范围为10Hz,加上初值45,就是当前的频率

网友A:
勘误表: 上述第二段: 由于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0~20mA,所以需要先用标准信号源,测得4mA时,AI状态字的值,作为误差。本处假设为(A)。 应改为: 由于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0~20mA,所以需要先用标准信号源,测得4mA时,AI状态字的值,作为误差。 -----------------------------------------

楼主:
很感谢microtomato,这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我觉得这样附加的硬件较多,成本较高,我试了用时间记数的方法,再通过软件换算成频率的方法(此方法只要加简单外围电路),但效果不太理想,我想找一种更经济,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又勘误表: 公式错了,公式应该为: 当前频率=45+(1-((32000-4mA误差-该模拟量的当前值)/32000-4mA误差))*10 ---------------------------------------- 回归正题: 由于市电频率误差很小,所以,需要先搭个倍频电路,将市电进行10倍频后输入PLC,PLC中每隔10秒计一次数,这样就可以精确到0.01Hz。(使用高速计数器+输入中断+定时中断,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