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sos!!!

楼主(2002-11-06):
各位专家:    请赐教    我们用PCS7系统与ABB的AC450系统相通信时,采用了ET200M,ET200M中有一块CP340板,其连至调制解调器,再通过通信电缆连至ABB的调制解调器。    调制解调器的跳线采用缺省设置。    CP340的地址采用系统配置时系统给出的地址。其它设置也已经完成。    我们采用CFC编程,使用P-SEND和P-CEIV发送和接收,发送和接受的数据块也已确定。    在调制解调器上,我们将发送+与接受+、发送-与接受-相连,用于测试我们的系统。    但P-SEND诊断为ERROR,代码为502    望专家能指教如何利用CFC来完成通讯程序的编制,谢谢!    我的EMAIL:gszhr@163.com,谢谢赐教 zhao_hao_ran

网友A:
不知你们用的PCS7系统与ABB的AC450通信时,是否需要通信组态 配置文件,如果有的话,请详细检查两个系统的通信组态配置文件。 这两个配置文件需要的通信点号与索引号需要完全相同,我在处理DEH系统与ABB公司的SYMPHONY通讯时,遇到过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