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那位大师知道如何实现传感器定位

楼主(2002-11-06):
那位大师知道如何实现在40cm长的杆上实现1毫米精度的定位?位置信息传给计算机,给出数字信号.多谢!

网友A(2002-09-06):
请与松下电工代理汇尼克公司王欢先生联系,020-85549829,85549875 相信王工可以解答您的问题

网友B:
你可以使用接近开关或漫反射式光电开关,具体情况要视你的使用要求而定. 提供电涡式接近开关 产品描述 小体积方型电涡式接近开关, 直流三线式,工作电压10-30VDC, 产品防护等级 IP67, 产品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公司绝对保证产品质量, 提供贴牌、OEM等服务. 型号 多型 联系人 杨焕宇 单位 深圳天工机械制造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电话 0755-6549551 传真 0755-6072352 yanghuanyu@yeah.net www.techcore.com.cn

网友C:
爷们,不知道你所要做的是什么项目,用的控制器是什么,因为实现你这样的功能不同的场合有很多种的方式,效果当然也就不一样。 如果你简单到只是做一个位置检测输出,那方法就多了,可以用一些光电式的开关啦,输出可以是模拟量的信号,需要进行转换,那就要用后台的控制器了。等等不一而足。 另外也可以用旋转编码器来实现,要实现高精度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选择一个输出线数较高的,并且做高速定位也很容易实现,因为有一体化的产品,应用非常好。 如果你想跟俺交流的话,可以联系我。朋友之间的交流,不是做生意,也不会跟你强行推荐什么样的产品。beiyanren1@163.com

网友D:
最价廉的方法是用直线位移传感器 上海同晟提供德国NOVO的产品 021-55570747 强先生

网友E(2002-11-06):
机械测隙法和电子测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