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启动方式选择中容量比:电动机功率比变压器容量里电动机功率是指系统中所有电机功率和,还是指一台电机?

楼主(2002-11-06):
启动方式选择中,容量比:电动机功率比变压器容量里电动机功率是指系统中所有电机功率和,还是指一台电机?

网友A:
指你要算的那一台电动机。如果是多台电动机同时启动,则是所有电动机功率的和。如果多台电动机的功率不同,则应考虑最大的那台电动机的启动电流是否符合电压降落的要求,上述具体算法在工厂供电方面的书中都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