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帧驱动器??

楼主(2002-11-07):
我刚进入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问题不懂,请各位先生为我解答一下这个菜问题!!

网友A:
帧是数据的一种处理办法,比如电影胶片如果每秒24帧则看起来是连续的,这里帧是一副图。数据通讯中的帧是一定长度的连续数据。 驱动指低层的处理,比如显示驱动程序,B&R的帧驱动指的是一种有利于实现驱动程序方式的帧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