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对于高频脉动流的测量方法或流量计

楼主(2002-11-07):
请问:有没有流量计可以测量高频脉动(500Hz,稳态流量25kg/s)的液体流量,欢迎各位有兴趣者加入讨论--探讨动态流量的测量领域。

网友A:
您的问题可能需要测量节流式流量计前后压差,通过压差来换算流量,最好是采用高速数据采集,由计算机来完成。

网友B:
当液体脉动频率达到500赫兹时,在正常检测中根本就跟没有一样,任何数据采集都不需要采集速度达到0.002秒,正常使用的智能变送器就可以完成。

网友C:
首先感谢agc 和独龙的帮助 由于我们行业的需求,需要采集500HZ的水流流量,我曾尝试通过测量用文氏管前后压差的方法,有资料介绍差压型流量计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有对应的换算关系,但我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条件和精确的换算方法,这种测量方法的精度如何?以及如何确信其测量数据的可靠度? 希望和大家交个朋友! 我的email:jam_tzhq@163.com

网友D:
age及独龙, 两位可能考虑错了。脉动流对测量的影响在于精度,而不是测量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