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INTOUCH的通讯?

楼主(2002-11-07):
PLC由INTOUCH监控 现在想在另一台机器上用IFIX来读取INTOUCH中的数据 我在同一台机器上以EXCEL为中介实现了,可是两台机器怎么实现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一下 另外关于DDESHARE哪位高手能给我解释一下 New appl 和 old appl... 是什么意思,在客户机上怎么用 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2002-01-14):
local machine: u can use in intouch like this: DMDDE|DATA!……, so u need not use Excel romote machine: u can use : \\computer name\NDDE$|DMDATA.DDE!……

网友B(2002-11-07):
看看两台上位机的PLC能不能互相映射数据,可以的话就直接读PLC的数据就可以了,何许INTO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