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速数据采集与存储

楼主(2002-11-07):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系统需要完成16路信号的1MHZ、16位数据连续采样的传输与存储任务,拟采用奔4工控机配备PCI7300A数据传输卡来实现。现在的问题是总的数据量为2G字节,没有这么大的内存,边传边写硬盘又怕来不及。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指点。

网友A(2002-08-29):
16CH*16bit*1MHz? 每块7300可做32bit DI。 32bit*1MHz=4Byte*1MHz=4MB/s 4MB/s采用常规方法可以存盘。 但这样要求用8套计算机。 如用SCSI卡配SCSI HD,存盘速度可快些, 应能达到8MB/s存盘。这样应该可以用4套 工控机搞定。可以一试。

网友B(2002-10-11):
使用PCI-7300A + ASPI,直接写SCSI HD,根据DAQCreator的介绍,最高应能达到40MB/s的写盘速度。但是对硬盘和SCSI控制器又要求,至少应选用Ultra 160的SCSI HD和控制器。可以一试。

网友C:
采用磁盘阵列卡,用多个磁盘构建raid0阵列,一台工控机就可以了。

网友D:
"但这样要求用8套计算机"--是用8台机器吗?那么硬件成本不是八倍了吗?

网友E:
采用RS232接口的模块可以吗?

网友F:
不可能,速率太低,无法连续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