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行程电子式执行机构故障

楼主(2002-11-07):
角行程电子式执行机构常出现失控现象,常在靠近两头的地方突然停止动作,除非用手摇才能恢复,另外按照说明书上选的控制40公斤水压的直行程电子式执行机构,在要求范围内不能正常控制,请专家帮助。

网友A:
你们用的电子式执行机构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B:
你可以选用我们公司的执行机构,我们公司的执行机构不会出现你讲的问题。我们公司的网址:WWW.JZKY.COM 信箱:hnhkj@163.com

网友C(2005-08-16):
我认为是电动执行器限位开关的因素。可能到了限位开关,而没有达到您想要的位置,或者控制器与实际量程不符合。可以联系我。

网友D:
同意tony.wan看法,应该是电动执行器限位开关的因素。可能到了限位开关,而没有达到您想要的位置,或者控制器与实际量程不符合。

网友E:
那是因为电动执行器的上限控制凸轮开关和下限控制凸轮开关没有调好的原因: 1、当电动执行器将开度开大时,开到上限控制凸轮开关没有顶住微动开关就会停下来,也就是说上限微动开关断开时停止输出。 如果没有调好下限控制凸轮开关的位置,此时下限控制凸轮开关将顶不住下限微动开关,也就是说下限微动开关也处于断开状态。这时当然需要你手摇回去了...哈哈... 2、当电动执行器将开度减小时,开到下限控制凸轮开关没有顶住微动开关就会停下来,也就是说下限微动开关断开时停止输出。 如果没有调好上限控制凸轮开关的位置,此时上限控制凸轮开关将顶不住上限微动开关,也就是说上限微动开关也处于断开状态。这时当然需要你手摇回去了...哈哈... 3、如果对目标控制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最大/最小开度)或者出现你遇到的问题时,都需要对电动执行器的这两个凸轮进行调节。 准备好小小的内六角扳手,换上工衣,去调节你的电动执行器去吧......

网友F(2007-12-20):
支持菜鸟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