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接口器件

楼主(2002-11-07):
器件型号 功能说明 SJA1000 SJA1000T 增强型CAN控制器,与PCA82C200完全兼容,支持CAN 2.0B PCA82C250 PCA82C250T CAN总线收发器,可用于CAN器件与物理总线间的连接 PCA82C150 PCA82C150T 带数字/模拟输入输出功能的CAN,可用于传感器或执行机构,符合CAN2.0A或2.0B PCA82C251 24V系统CAN收发器 PCA82C252 容错CAN收发器 TJA1050 高速CAN收发器 TJA1053 容错CAN收发器 TJA1054 容错CAN收发器 AU5790D 单线CAN收发器

网友A:
吴老师:    请问控制器与收发器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A:
我用SJA1000;PCA82C250;普通单片机等组成的一个系统,实验平台:系统A与系统B连在CAN BUS上,通过RS232口与PC机相连,进行通信,请问CAN BUS是否直接用电缆线就行?? 谢谢!      cqinghua8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