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表的超调量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02-11-07):
请教各位大虾,温控表的超调量过大怎么解决?我单位的仪表其他方面的性能都还可以,就是刚开始的超调量很大,请问有没有什么更好的PID算法或别的资料或建议提供给在下?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的前景岌岌可危!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十分感谢!我的Email:jjy4165@sina.com 谢谢!

网友A:
先关I、D。把P由大调小、会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超调。然后再调节I和D。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