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控制保护

楼主(2002-11-08):
我厂近期,电容补偿柜工作不稳定,经常出现保险底座烧坏但容芯是好的,我们使用的为30kva,共9组。工作电流一组为45A,后来我们改用开关DZ47-63A,依然将开关烧坏,但是开关并没有动作。我想问:45A的电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厂没有谐波源。请各位专家指点。谢谢 QQ 59713163

网友A:
不是电流引起的,是瞬间过电压击穿现象,你那个电容补偿柜是不是那种老式的,带电抗线圈的那种?

网友B(2005-05-28):
我们厂也有此情况,请高手指点或与我联系0516-7792888-675

网友C:
你接线的线端子有没有处理好?

网友D:
不定期 检查下保险

网友E:
同意:不是电流引起的,是瞬间过电压击穿现象。

网友F(2006-05-07):
注意电容过补偿引起的暂态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