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2-11-08):
请问如何保存一个模拟量的报警上下限,用filewritefields保存不了!!!

网友A: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比如有一个模拟量为LT101,我设定LOLO的初始值为10,HIGH的初始值为90,并且让用户能在VIEW中修改这两个参数,但当退出VIEW,再启动时这两个参数又变成了初始值。我希望能在VIEW退出时能保存用户修改后的这两个参数,LT101.lolo,LT101.HIGH,重启动的时候再读入这两个参数,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B:
牺牲一半的点可以用,intouch 的保存点只保存了一个数据值

网友C:
View中无法保存,除非使用其它程序保存,比如excel

网友D:
建一个*.ini文件于启动目录,修改后的lolo ,high值保存在对应的字段中,启动view时读出这些值。

楼主:
那么怎么读写*.ini里面的值呢,具体怎么做能说一下吗?

网友A:
InTouch 本身就具有此功能,你只要在定义Tag的时候选择"保留参数"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
用脚本函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