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OPC Client 远程连接问题

楼主(2002-11-08):
我用CoCreateInstanceEx函数初始化OPC Server时失败;后来用该函数初始化另一OPC SERVER时成功,但接下来创建组时却失败,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我用CoCreateInstanceEx函数初始化局域网内另一PC上的OPC SERVER(是西屋公司的OVATION带的)时成功,但接下来创建组时却失败,返回的HRESULT代码为80070005H,不知何故? 另一个例子是我用CoCreateInstanceEx函数初始化局域网内另一PC上的OPC SERVER(是施耐德的)是失败,返回的HRESULT代码为800706B4H。

网友A:
没有注册OPC的公共动态库! 你可以到 http://www.csdn.net/cnshare/soft/14/14125.shtm 下载wintech 的OPC 30分钟演示程序! opcdistdll.rar 解压后 运行: regsvr32 opc_aeps.dll; regsvr32 opccomn_ps.dll; regsvr32 opcdaauto.dll; regsvr32 opcproxy.dll; 再运行你的程序就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
多谢了,多谢四方好乡亲。这个问题我自己已经解决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权限问题,只须在SERVER端的机子上添加相应的用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