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计算机互为自动切换如何做?

楼主(2002-11-08):
用两台intouch上位机监视同一现场,以太网,一个plc。一台用开发版,一台用运行版,同一工程程序。想做成一个主机一个从机模式,在任一一台故障时可互为自动切换。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切换软件,配置一下即可。 还是要写脚本判断?如,需要监视哪些点?点如何定义? 请教,谢谢。

网友A(2002-09-06):
you can contact with Wonderware or your local distributor   he/she can help you to slove your question.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方法 可告知否 谢谢

楼主:
我作过,只要你的上位机能判出PLC在什么时侯算故障,就有办法处理!

楼主(2002-11-01):
用软件, 仿WATCHDOG 即可实现。

楼主:
做了,判断主机网络全中断的故障状态或主机未开启,就从机启动。 在从机上做了1个远程变量监测主机状态。但是在主机中断后,从机要检测判断等待1分钟左右才能切换过来。慢点。

网友C(2009-09-28):
这个现在解决没有?说下啊我学下

网友D:
用watchdog,软计数,或软时钟来判。

切换其实很快,只要条件给得准确

INTOUCH 9.5以前的程序只能用脚本,9.5后(含9.5程序)有故障判断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