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BB ACS604拖三台 160KW电机 所遇 问题

楼主(2002-11-08):
各位专家:你们好!我用ABB ACS604和西门子S7-200PLC外加雷诺尔160软启动器,一拖三控制自来水公司三台160KW电机自动运行中,遇以下问题: 变频器带的电机先工作,当水压达不到预设值,另两台带软启动的电机工作。此时水压高于预设值。变频器带的电机减速直至0HZ附近时 ,水压仍高于预设。两台带软启动的电机相隔30秒左右依次软停,此时水压迅速降至预设值以下。变频器带的电机又加速,水压不够时 重复上述过程。反复切换之频繁约5分钟一个周期。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老大:去掉一台带软启动的电机试试

楼主:
各位专家:你们好!我用ABB ACS604和西门子S7-200PLC外加雷诺尔160软启动器,一拖三控制自来水公司三台160KW电机自动运行中,遇以下问题: 变频器带的电机先工作,当水压达不到预设值,另两台带软启动的电机工作。此时水压高于预设值。变频器带的电机减速直至0HZ附近时 ,水压仍高于预设。两台带软启动的电机相隔30秒左右依次软停,此时水压迅速降至预设值以下。变频器带的电机又加速,水压不够时 重复上述过程。反复切换之频繁约5分钟一个周期。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1:要求三台 电机 能同时工作。 2:应水压 要求三台 之间能加 减

网友B:
ABB ACS604和西门子S7-200PLC 就足以一拖三控制自来水公司三台160KW电机,即使不用plc也能控制,因为变频器内置pid并且有PFC宏。 ‘变频器带的电机先工作,当水压达不到预设值,另两台带软启动的电机工作。’你这两台是同时起动的吗?若不是你的问题应该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C(2004-03-19):
1、将切泵条件的下限持续时间适当延长,开始时拧可长一些,然后逐浙减少; 2、将PID控制的积分时间I适当减少。 以上参数反复试验几次即可。

网友D(2005-03-09):
带软启的电机不要一起启动,要一台一台的上,先上一台,延时,水压不够的话,再上另一台

网友E(2005-04-08):
先启动两台软启动的电机,看能达到设定水压不?如果达不到,再启动那台变频的,只是PID参数的设定要注意了. 停机的时候可以先停变频的那台. 不过从您叙述的情况看,一楼说得对,您只需要开两台不就到设定水压了么?干吗非三台一起折腾呢?

网友F(2005-09-14):
应该是PID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G:
两台软启动电机不要同时启动,swishine说的对,你现在的问题是,当变频电机满负荷运行不能满足水压需要时你同时启动另外两台电机,而这两台电机完全启动起来的压力超过了你所需要的压力值,从而导致变频电机停止后 启动,而软启动电机启动后停止。你把变频器的参数重新设一下,在变频电机满负荷运行时启动一台软启动,这样就OK了。一个工频一个变频足以满足你的 压力需要,那台软启电机就做备机了!

网友H(2008-06-15):
其实 你可以用一台大的 变频  三台 当一台频率到工频还不够压力的时,短接该电机,甩开变频器,在用第二太来 pid调节 ,如果第二台也不够 延时开第三台

始终以一台来 恒压,停的时候 停变频这台,用变频再来带开着的一台,用频率调节,。。。。。。。这样的话成本很低

网友I:
哪能这么办呢!应该压力不够,变频器一台切换到工频,然后变频器从零开始,启动另外一台,怎么能从最高往下降呢?在第二台泵起的瞬间,压力是以前的两倍,你不怕暴管?

网友J:
将变频器的最低频率设高,在0HZ状态下运转对变频器损伤很大,同时可解决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