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这几个问题吧!!!

楼主(2002-11-08):
我要用几个位移传感器,需要给它们施加10V电压,电流要求非常小,请问我该用什么样的电源。 另外我想买个12V,13安的直流稳压电源,大概多少钱,去哪里买。 还有,如果用数据采集卡采集模拟量是否必须加上光电隔离呢。 小弟是工控新手,请各位高手多指教,多谢了!!!!!!!!

网友A:
传感器对电源通常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用一般的10V电源即可。12V&13A需要买专门的开关电源了。大概几百到1千多块吧。如果信号很好,无干扰,则不需光电隔离。光电隔离主要起保护作用,建议如果是工业现场使用,最好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