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欧姆龙C40P的其他应用!

楼主(2002-11-08):
各位老师; 我是一名钢铁企业制氧车间的仪表工,想学习PLC技术,不知从哪开始,另如我想动手实验,不知选哪种PLC,请介绍一些相关书籍资料,如您同意的话,我想拜您为师,谢谢!!!在我们车间在空分装置上使用的是欧姆龙公司的C40P型PLC,它是用来控制整个空分的切换系统的动作,但我从资料上了解到PLC可以进行时序开关量的控制,但怎么样才能够进行控制时间的设定?我们这里是用的时间继电器来进行时间设定的,比如说在整个空分的不同开车阶段,都会要求不同的切换时间,我对这比较迷茫,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C40P早就停产了,现在是CPM1A了。时间控制用PLC里的定时器就好了,简单得一塌糊涂。买本书看一看就OK了。

网友B:
慢慢来了,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其实也没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祝你成功!

网友C:
可以买一本技校教科书看看就会懂了

网友D:
你好:你需要的东西到我这里看看 www.plc.ebigchina.com

楼主:
谢谢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