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多于62个网络变量怎么办?数组型网络变量如何处理??!

楼主(2002-11-08):
在系统中,共需要3个数组型网络变量,每个数组固定为31个字节即31个元素,由于网络变量数组的每个元素都必须单独算,所以系统中相当于需要93个网络变量记录,但每个网络表的记录数最多为62个,剩下的网络变量该如何处理??

网友:
MIP host or 增加节点。

楼主:
谢谢domain的指点,MIP host好象很贵,要10多万呢 而且我只能在一个节点中申明3个31字节数组型的网络变量,用的是并行SLAVE B模式与主处理器接口。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显示消息呢?

网友B:
可以使用结构体型的自定义网络变量这样你的节点只需要三个网络变量就可以了。你不防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C:
Lonworks节点需要合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