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怎样了

楼主(2002-11-08):
我现一台155KW的泵(扬程37米)与75KW的泵(扬程39米)供水,当水压上升到4.3公斤时,电流分别下降到:210A与100A,水压4.0公斤时电流分别是:260A与120A,这用何解析?????

网友A:
上限设置的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B:
什么泵? 两泵是并在管路上,还是串在管路上? 如果是并在管路上的管径是怎样的? 是工频? 是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