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S电台采用CPU314作为RTU,全局通讯不上的问题,请教高手,在线等待!!

楼主(2002-11-08):
MDS电台采用CPU314作为RTU,全局通讯不上的问题,请教高手,在线等待!! hnldh 发表于 2002-10-5 12:32:27 回复此帖 我想回信给作者 我承担的一项无线通讯城市管网调度系统大致情况如下: 该系统采用MDS微波电台2710A,频率为226.9 25和223.9 25MHZ,一个点对点通讯。一个点对10点通讯,(包括三个水厂和8个测压点的全部数据,测压点的RTU采用CPU22 4),通过亚当模块(5017和5051)进行仿真,上位机为软件为组态王6.01,现场RTU通过CP340 -232C,执行ASCII协议,轮巡方式。通讯速率9600B PS,8N1,无校验。现在的问题是任何一个点对点通讯正常,当同时通讯2个或2个以上RTU时,则出现通讯问题,最终只能留下最后打开的那个电台,倒数第2个电台出现3E,2B ,2E(16进制)类似的干扰信息,导致倒数第2个电台的CP340通讯口被屏蔽,从而通讯故障.

网友A(2002-10-08):
你可以试试我公司的数传电台,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请登陆我公司网站看看:www.sztdx.com 谢谢!

网友B:
北京华讯公司是MDS中国代理,请致电我公司: 010-62194957/4958/5094/5095

网友B:
可能原因是:RTU的地址设置有问题,上位机和下位机之间、下位机之间的的地址不能设为相同值,建议将RTU的CPU地址设为不同值。另外,请用MDS电台设置软件将电台的参数初始化,并将电台的的数据格式和RTU的数据格式保持一致,比如:9600 8N1,如数据没有延迟,其它参数不要修改。如还有问题请和我们联系。 联系电话:010-62194957/8 联系人:刘本良

网友C(2002-11-08):
十分同意楼上的的观点,RTU的地址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