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序控制

楼主(2002-11-08):
请各位大侠谈谈顺序控制好吗?顺序器指令怎么用?能给提供一些资料也行啊!谢谢了!

网友A:
也就是步控制,如:star--skip1--skip2--......-skipn.可以有分支。在下一个步中,不响应其他任何步中的动作,只在满足条件后跳到下一个步。

楼主:
啊,原来如此,谢谢你。请问您一定用过顺序控制指令了,您能说说它的控制变量吗?

网友B:
可用 PLC 编嘛

网友A:
一般来讲,顺控指令需配合功能块来完成。再定义功能开时,插入顺控指令标石,然后顺控中可调用这些块就可以了,具体指令即设置在不同系统中有一些差别,得看书或help,以上适合step5\7、concept、pl7、T550、s9000软件。

网友C:
看一看IEC61131-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