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转矩提升控制功能在低频段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2-11-09):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台湾普传变频器进行注塑机变频改造,发现在低频段力量跟不上,能用转矩提升功能来弥补吗?请详细阐述一下。谢谢!!

网友A:
转矩提升功能只是在加速阶段起作用,并不是整个运行周期都起作用的,所以你的想法恐怕是不行。而且电机长期工作在低频段会导致发热过大,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B:
可以,转矩提升功能一般都有曲线图,实际是适当的提高起始电压。

网友C:
可以,存在说得对 不过通过提升的方式来改变低频特性,效果有限.这是一种定性的补偿,一般来说电流的利用效率很比较低.

网友D:
这个问题跟前面有张帖的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低速运行(如:5HZ)时,如电机上的负载加大时,电机的转速是否会减小?”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E:
那到底应该怎样调?

网友D:
就是适当提高电压啊!

网友F:
转矩提升不能太大!否则会过流!应用磁通控制!如三菱A540、安川616G5变频器才有此控制!

楼主:
to: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是否国产的变频器现在就不能用?你们修机器的能否提供点信息呀, 我们用来改造注塑机,还有风机、泵机、中央空调?国外的哪个好、国产的哪个好呀?